[求助] MIPS cache未命中,CPU进入异常后的操作过程疑问

楼主(2013-10-19):
MIPS cache未命中,CPU进入异常,在异常程序中会将内存内容读到CACHE吧。这样在CPU发出读指令后,有效数据可能要等几个时钟节拍才能被CPU读到(假设CPU运行速度比内存速度高出很多),在这几个时钟节拍里CPU的流水线会停下来等待该条指令操作完毕还是执行其他操作?真是想不通,哪个大神给讲讲。

网友:
我知道的是等待;现在新的技术,cache是可以预读的,那个我就不知道流水线是不是在工作了;

网友(2013-11-28):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 cache不命中和异常处理是两回事,即cache不命中不会导致异常。
      在这里说一下数据cache不命中。最直观的流程是, cache miss后cpu会从main memory reload相应的一段数据,一般称之为line到cache中, 从miss到reload完成 cpu的pipeline被stall住,直到reload完成。
     指令miss完全相仿。
     当然这里的stall所指的scope都是单个cpu核。

网友:
    楼上精辟,,CPU速度和内存速度也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