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warning the height of layer m1 is 0.00000

楼主(2013-10-19):
我使用encounter8.1,place之后加时钟,之后使用verifyTracks命令就得到了#WARNING (NREX-28) The height of the first routing layer M1 is 0.000000. It shou ld be larger than 0.000000#WARNING (NREX-30) Please also check the height and metal thickness values for t he routing layers heigher than routing layer M1;网上说可能是lef文件顺序加载得不对,但是我确认了,没有问题。然后在place mode里也加上post place congestion optimization但是还是有这个警告,各位大神分析下,可能是什么问题?以下是我用的lef文件的关于layer M1的段:

LAYER M1
  TYPE
ROUTING ;
  DIRECTION
HORIZONTAL ;
  PITCH
0.20 ;
  OFFSET
0.10 ;
  WIDTH
0.09 ;
  SPACINGTABLE
    PARALLELRUNLENGTH  0.00  0.09  1.995
    WIDTH        0.00  0.09  0.09  0.09
    WIDTH        0.09  0.09  0.09  0.09
    WIDTH        0.995  0.09  0.09  0.16
    WIDTH        4.995  0.09  0.09  0.50 ;
  RESISTANCE
RPERSQ 0.1288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3.92e-07 ;
  EDGECAPACITANCE 6.6700e-05 ;
  THICKNESS 0.18 ;
  ANTENNACUMAREARATIO
5000 ;
  ANTENNACUMDIFFAREARATIO PWL ( ( 0 5000 ) ( 0.124 5000 ) ( 0.126 44618 ) ( 1 44500 ) ) ;
  MINIMUMDENSITY 18 ;
  MAXIMUMDENSITY 80 ;
  DENSITYCHECKWINDOW 200 200 ;
  DENSITYCHECKSTEP 100 ;
  AREA
0.027 ;
  MINENCLOSEDAREA  0.130 ;
  MAXWIDTH 12.00 ;

END M1

网友(2014-11-2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在nano route之后出现了这个 warnings

网友:
可能是ict,captable的问题吧,

什么工艺什么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