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后面接个latch锁存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0-19):
看到一个检测电路,比较器输出端对地接了个MOS电容,同时接了个latch,然后才接inverter,请问这个latch有什么作用?
如下图。

网友A:
锁存的作用,防止输出不稳定的状态。

楼主:
用个迟滞反相器是否能起动相同的效果?

网友B:
可以加快翻转速度,同时也能引入迟滞

网友C:
抗雜訊吧! 怕輸入端的電壓有變化影響到輸出。

另外,迟滞反相器是Schmitt Trigger 嗎?

网友:
一般后面都是接个施密特

网友(2020-09-14):
这是一个典型的预放大+ latch两级比较器;
一般预放大输出是不加cap的,并且latch 后面不需要加迟滞比较器;
预放大是为了将小信号放大,以便latch 更快的建立(如果输入电压太小,latch 建立就会很慢);
由于预放大电路是时间连续的,latch 可以将数据锁存;

网友D(2022-10-13):
引用 网友A:
锁存的作用,防止输出不稳定的状态。

你好,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这个锁存器后面,又接了几个反相器。他锁存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前面信号产生的尖峰嘛?我怎么感觉这个可有可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抗雜訊吧! 怕輸入端的電壓有變化影響到輸出。

另外,迟滞反相器是Schmitt Trigger 嗎? ...

这是如何抗杂讯的?,我输入高过一定阈值,或者低过一定阈值,他就是会翻转啊,我倒认为是翻转的门限不同,起迟滞作用

网友(2022-12-27):
引用 网友D:
你好,针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这个锁存器后面,又接了几个反相器。他锁存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前面信号 ...

反相器应该是做驱动的

网友E(2023-11-21):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快翻转速度,同时也能引入迟滞

latch为什么能引入迟滞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快翻转速度,同时也能引入迟滞

具体要怎样理解呢?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E:
latch为什么能引入迟滞

应该是输入如果没达到翻转阈值,就不能翻过去,并且会回到初始状态, 达到翻转阈值,正反馈作用能够自行到达最后的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