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网表中例化IO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例化IO PAD的时候,比如我的设计是core_design(ports1),例化的时候设置一个top(ports)顶层,在这个顶层里面例化core_design和IO,top的需要ports吗?还是直接将和PAD连接的信号设置成wire?比如:module top(input clk,input en,output dout);
PI u_pI1(.c(en_to_core),.PAD(en));//PI是输入IO,PAD是输入端,C是输出端
PI U_PI2(.c(clk_to_core),.PAD(clk));
然后把clk_to_core和en_to_core和core_design链接起来;还是:
module top()
wire clk,en,dout;
PI u_pI1(.c(en_to_core),.PAD(en));//PI是输入IO,PAD是输入端,C是输出端
PI U_PI2(.c(clk_to_core),.PAD(clk));

网友:
第一种,即需要input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哪样的话,我place的时候encounter提示有pin没有安排位置,可以不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