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entos6.4安装cadence软件问题

楼主(2013-10-19):
安装mmsim11或者ius13时,install status是successed,configure这步的时候直接提示failed,无法进行下一步。
查了网络说是checkSysConfig通不过,操作系统不在支持列表。但是没有查到该如何解决。
在不更换系统到rhel的前提下,改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一般检查os支持都会有直接读取/etc/redhat-release这个文件的步骤 可以自己加一个骗过检查 如何写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谢谢指点。试试看。 之前直接不管configure,破解,加入path路径,貌似可以用。

网友(2015-09-13):
我在centos6.5 64位系统上安装cadence ic615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