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提问】关于DC offset

楼主(2013-10-20):
大家好,这次小弟的问题是:DC offset对于opamp或是比较器的preamp的动态性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原先我以为DC offset只是一个线性的偏移,不会影响这些电路的动态性能,但最近我看一些paper,都一笔带过地说dc offset会影响动态性能,例如:“the reduction of the dynamic range due to the dc offset and low-frequency noise of the amplifiers become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难道这些偏移不是线性的么?另外当带有offset的运放或比较器应用于ADC这样的系统中,又会对ADC的动态性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为什么我看很多用于分析ADC动态性能的代码(例如adi和maxim),都要通过adout-mean(adout)去除DC分量--这里adout是数字码的加权获得的模拟量,这么做出来的动态分析是不是没能真实反映出ADC的performance呢?

求指教,谢谢!

网友:
很简单,如果运放动态范围是1V, offset 是100mV,  运放可用的范围就只剩下900mV了。
在测试里面会反应,offset 太大的,就无法达到理想的fullscale.  clip earli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发现自己有些概念混淆了,这里的dynamic range 和SFDR的dynamic range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吧...那么如果保留dc offset,ADC的SFDR会有一个DC分量的失真吗?还是只要是线性的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大家在做ADC动态分析的时候都要去除DC分量,是因为应用的时候DC会被滤波么?
这些问题可能很幼稚,但是我脑子里总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请不要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分量不是失真,不会影响线性度。很多系统都不在乎DC,但是也有些做测量用的系统对DC很在乎。

网友(2019-01-03):
dc offset会影响动态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