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lmgrd错误,附图 火线求助!!!!!

楼主(2013-10-20):
虽然在.bashrc中加入了export SNPSLDM_LICENSE_FILE=/usr/synospys/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spys/license/license.dat

网友:
VENDOR snpslmd /usr/synopsys/11.6/linux/bin/snpslmd

export SNPSLDM_LICENSE_FILE=27000@xueyou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已按你说的修改依旧提示同样的信息,不知哪里还有问题,请指教。
见图

楼主:
现在看来似乎导入是正确的,从提示来看,是license的语法有问题. 请帮我过一眼

楼主:
找到原因了,\第一个框中 SERVER xueyou "000c29525363"  27000 这里的""符号要去掉,语法检测错误
谢谢phoenixson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