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dummy如何处理?

楼主(2013-10-20):
请问大家:再给MOS器件周围添加dummy时,dummy器件的四端怎么处理?
      (1)dummy器件的一极与有用器件(多个finger)的一极重合,其他三极怎么接,特别是dummy的衬底?
       (2)如果dummy器件的一极不和有用器件(多个finger)的一极重合,这样dummy的poly到有用器件的最外的poly的距离与有用器件的之间的poly距离就不一致,网上说会导致刻蚀误差,但是这样的dummy的四端连接好处理。
    基于上面两种做法的矛盾,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望路过的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第一种好,DUMMY与旁边器件是合并共用源/漏的的吧,那么DUMMY三端(G、D、S)都连到合并的那一极上,DUMMY肯定和器件同类型管子撒,那么衬底也就是一样的了噢。
第二种情况是会导致刻蚀误差,因为间距不同,但这种有时方便连线,尤其是在MOS管长度很小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针对你说的第一种好。如果是合并的那一极都是接电源,那很好。如果不是呢?那就相当于dummy器件的G ,D,S三端接在一定电压上,衬底接到电源上(一般衬底都是接电源吧,我这么认为的),那这样是不是不安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情况,MOS管就算开启没有电流流过,S、D电压相同,做电容也不是,所以就是一个DUMM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希望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接法会增加信号的寄生。需要match的mos做成mult好一点。

网友:
Dummy用source与有用管重合。 D,G都接到S上保证管子永远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
这个要看加的是什么电路的dmy.如果给差分对加dmy,那么共享common端,应该差分对的source 是低阻节点。(dmy的加入会引入寄生,所以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加在低阻节点上)。另一种情况是给current source 加dmy, 此时dmy的gate可以接在电流源的bias上,源漏接电源或地,这样dmy相当于耦合电容,而不是完全没有功能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你说的第一种情况:给差分加dummy,是接低阻端(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说低阻端,是为防止该电阻和dummy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吗?)可如果当差分管子的finger为奇数时,差分管一般都是公共source端,那么dummy只能和差分管的drain端重合,没法做到你说的和低阻端相接。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对MOS,四端接一起,如果不能,则三端接一起。刻蚀窗口不一样,刻蚀速率不一样,刻蚀窗口大,刻蚀就快,容易过刻蚀。周围加dummy的作用之一就是防止最外围的MOS过刻蚀。

网友(2014-09-24):
膜拜大神啊

网友(2015-02-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4-05-11):
顶一下,最近无意间注意到dummy器件的接法,以前不管是差分对还是电流镜做匹配时都是实际器件看情况是否做共用处理,但dummy器件一直都不会和实际器件做共用,除非在实际器件共用时的S端和B端都是一个电位,那dummy器件可以考虑与实际器件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