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CS5.3设置F28069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3-10-20):
用CCS5.3调试F28069时,在F2806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头文件中修改中断优先级为什么没有作用,优先级怎么还是从INT1~INT14依次递减?如下
#define INT1PL      4        // Group1 Interrupts (PIEIER1)
#define INT2PL      1        // Group2 Interrupts (PIEIER2)
#define INT3PL      4        // Group3 Interrupts (PIEIER3)
#define INT4PL      2        // Group4 Interrupts (PIEIER4)
#define INT5PL      2        // Group5 Interrupts (PIEIER5)
#define INT6PL      3        // Group6 Interrupts (PIEIER6)
#define INT7PL      0        // Group7 Interrupts (PIEIER7)
#define INT8PL      5        // Group8 Interrupts (PIEIER8)
#define INT9PL      3        // Group9 Interrupts (PIEIER9)
#define INT10PL     6        // Group10 Interrupts (PIEIER10)
#define INT11PL     6        // Group11 Interrupts (PIEIER11)
#define INT12PL     8        // Group12 Interrupts (PIEIER12)
#define INT13PL     4        // XINT13
#define INT14PL     2        // INT14 (TINT2)
#define INT15PL     4        // DATALOG
#define INT16PL     4        // RTOSINT

网友(2014-01-09):
上海凯视力成推出基于DM8168处理器的系列应用模块
为适应多种不同需求的应用场合,公司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原有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VP6801,VP6802基础上,推出了VP6803,VP6804,VP6805,VP6806系列高清模块。进一步完善了基于DM8168处理器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系列产品线。 各模块主要功能如下:
VP6801:

    支持4路音频/复合标清视频输入;
    1路HDMI、YCbCr和复合视频输出。

VP6802(配合VP6802S01使用):

    支持VGA、YPbPr、DVI/HDMI、CameraLink、HD-SDI高清视频输入,可进行任意两路高清视频的同时采集,最高分辨率支持到 1080p@60Hz;
    1路CameraLink输出接口,1路DVI/HDMI输出,1路模拟VGA/YPbPr输出,1路标清输出,1路S端子输出。以最大化满足各种显示要求。

VP6803:

    最多可同时支持12路PAL制视频输入;
    输出1路Medium CameraLink(1080p@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4:

    可同时支持2路cameralink (16bit4:2:2YC)视频输入;
    输出1路cameralink(1280x768/18bit单像素@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5:

    可同时支持3路PAL制视频输入,3路cameralink视频输入;
    输出1路cameralink(1280x768/18bit单像素@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6:

    可同时接受4路标清视频,4路音频,1路XGA模拟视频源的输入,可对采集的视频进行稳像、压缩等处理后通过网络接口将数据进行传输。

为最大程度的满足用户的需求,公司将会继续推出基于DM8168处理器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同时也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定制具有个性化的产品,让我们共同面对技术、性能、价格、效率等问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