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关于POWR loadline,transient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3-10-20):
小弟做PC硬件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关系power方面的几个问题:

1.CPU的core电压为什么要测试loadline呢?VRM sense到的CPU的电压是刚进CPU的电压还是在CPU负载末端的电压呢?
2.Loadline 不好时要怎么去调呢?
3.除了CPU core电压以外,板子的其他小电流的电压需要测loadline吗?
4.CPU VRM的开关频率怎么选?是先随便选一个中间值,然后测试的时候再调吗?调频率的时候电源效率和ripple两者怎么平衡呢?
5.除了电容,哪些参数会影响电源的动态响应?也就是说瞬态响应不好时怎么去调?

不胜感激!!!

网友:
你好,我对CPU的VRM不甚了解。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1. CPU是低电压高电流的power sink, 这种极高电流的原件要测试Loadline来确保稳定性,不过造成太大的电压波动。VRM sense到的是输出时的电压。
2,3,5. 动态响应与频率,电感和电容都有关系。如果想让动态响应顺滑,应该要改变电路,但如果不能改变的话可考虑加大电杆和电容。
4. 开关频率一般来说是太低的话电感电容器件必须要选非常大的,到时PCB占用面积过高,平且对于瞬时调节反应过慢。过高的话switching loss太大效率降低,并且对于回路的ADC要求很高。所以看你测试之后找一个平衡点。频率越大ripple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