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求助]新手刚学Verilog,希望哪位大神帮忙写下这个verilog代码

楼主(2013-10-20):
设计一个32位浮点加法器; 写了好久实在不会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通过仿真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先要搞明白浮点数据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哪些位都分别代表什么,在去做加法器,就比较简单了!附件不支持.v文件???  直接写吧

`timescale 1ns / 100ps

module fpu_add( clk, rst, enable, opa, opb, sign, sum_2, exponent_2);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enable;
input        [63:0]        opa, opb;
output                sign;
output  [55:0]        sum_2;
output        [10:0]        exponent_2;

reg   sign;
reg   [10:0] exponent_a;
reg   [10:0] exponent_b;
reg   [51:0] mantissa_a;
reg   [51:0] mantissa_b;
reg   expa_gt_expb;
reg   [10:0] exponent_small;
reg   [10:0] exponent_large;
reg   [51:0] mantissa_small;
reg   [51:0] mantissa_large;
reg   small_is_denorm;
reg   large_is_denorm;
reg   large_norm_small_denorm;
reg   [10:0] exponent_diff;
reg   [55:0] large_add;
reg   [55:0] small_add;
reg   [55:0] small_shift;
wire   small_shift_nonzero = |small_shift[55:0];
wire        small_is_nonzero = (exponent_small > 0) | |mantissa_small[51:0];
wire   small_fraction_enable = small_is_nonzero & !small_shift_nonzero;
wire   [55:0] small_shift_2 = { 55'b0, 1'b1 };
reg   [55:0] small_shift_3;
reg   [55:0] sum;
wire   sum_overflow = sum[55]; // sum[55] will be 0 if there was no carry from adding the 2 numbers
reg   [55:0] sum_2;
reg   [10:0] exponent;
wire   sum_leading_one = sum_2[54]; // this is where the leading one resides, unless denorm
reg   denorm_to_norm;
reg   [10:0] exponent_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sign <= 0;
                        exponent_a <= 0;
                        exponent_b <= 0;
                        mantissa_a <= 0;
                        mantissa_b <= 0;
                        expa_gt_expb <= 0;
                        exponent_small  <= 0;
                        exponent_large  <= 0;
                        mantissa_small  <= 0;
                        mantissa_large  <= 0;
                        small_is_denorm <= 0;
                        large_is_denorm <= 0;
                        large_norm_small_denorm <= 0;
                        exponent_diff <= 0;
                        large_add <= 0;
                        small_add <= 0;
                        small_shift <= 0;
                        small_shift_3 <= 0;
                        sum <= 0;
                        sum_2 <= 0;
                        exponent <= 0;
                        denorm_to_norm <= 0;
                        exponent_2 <= 0;
                end
                else if (enable) begin
                        sign <= opa[63];
                        exponent_a <= opa[62:52];
                        exponent_b <= opb[62:52];
                        mantissa_a <= opa[51:0];
                        mantissa_b <= opb[51:0];
                        expa_gt_expb <= exponent_a > exponent_b;
                        exponent_small  <= expa_gt_expb ? exponent_b : exponent_a;
                        exponent_large  <= expa_gt_expb ? exponent_a : exponent_b;
                        mantissa_small  <= expa_gt_expb ? mantissa_b : mantissa_a;
                        mantissa_large  <= expa_gt_expb ? mantissa_a : mantissa_b;
                        small_is_denorm <= !(exponent_small > 0);
                        large_is_denorm <= !(exponent_large > 0);
                        large_norm_small_denorm <= (small_is_denorm && !large_is_denorm);
                        exponent_diff <= exponent_large - exponent_small - large_norm_small_denorm;
                        large_add <= { 1'b0, !large_is_denorm, mantissa_large, 2'b0 };
                        small_add <= { 1'b0, !small_is_denorm, mantissa_small, 2'b0 };
                        small_shift <= small_add >> exponent_diff;
                        small_shift_3 <= small_fraction_enable ? small_shift_2 : small_shift;
                        sum <= large_add + small_shift_3;
                        sum_2 <= sum_overflow ? sum >> 1 : sum;
                        exponent <= sum_overflow ? exponent_large + 1: exponent_large;
                        denorm_to_norm <= sum_leading_one & large_is_denorm;
                        exponent_2 <= denorm_to_norm ? exponent + 1 : exponent;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建议。thks

网友:
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