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erilog HDL中 “initial"语句究竟可不可以综合?

楼主(2013-10-20):
1.有的资料说不能综合,不要用;2.syn_pro中可以用来指定ROM或RAM中的初始数据;
3.我在Q2用initial初始化某个寄存器后仿真好像可以初始化成想要的值;
问题:
1.initial究竟可不可以用,怎么用?
2.和综合工具和FPGA厂家或ASIC代工厂家有没有关系?

谢谢!!

网友:
这是用在testbench里的,指定激励信号的,当然不能综合,不能用在RTL里

网友:
initial是不可以综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不支持综合,但是Quartus的综合工具支持initial语句初始化寄存器,不过会多占用写资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不支持综合,但是Quartus的综合工具支持initial语句初始化寄存器,不过会多占用写资源。ROM和RAM的初始化和initial语句关系不大吧,在综合时指定一个数据文件给RAM或者ROM核就行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现在工具很强大的,是可以综合的,工具可以处理很多类似的问题
但是,这里有但是哈
但是,在产品设计中不可以使用的,不是规范设计

网友:
不可综合,综合器忽略initial。fpga芯片上电后会初始化成某值。各家器件不同,初始化的值也不同,且上电多次,其值也可能不同。

楼主:
都别争了,都可以综合的!

网友:
FPGA可以,ASIC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