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只出现background层 无各层详细版图

楼主(2013-10-20):
layout打开错误 只显示各个cell 没有实际各层的版图 求助

网友:
attach  下所用工艺库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已经解决了 是tech的问题 但我想知道如何给已有的library attach一个和之前不同的tech

网友:
同一个library不能attach不用的tf

网友:
谢谢 我已经解决了 是tech的问题 但我想知道如何给已有的library attach一个和之前不同的tech
--->直接attach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