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C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3-10-21):
请问一下各位,我做的AGC是一个直流电压负反馈环路,有必要考虑它的稳定性吗?怎样仿真闭环的稳定性?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解答!谢谢

网友:
只要有loop就要考虑stabili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软件,怎么仿真?用AC仿真还是stb仿真?反馈回来的是一个控制电压信号。谢谢解答!

网友:
你可以做step respon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关于做阶跃响应仿真时,我将阶跃信号作用于AGC的一输入端,那另一输入端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把你的系统贴出来吧。不知道你说的一端输入和另外一端输入指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AGC系统中的VGA模块,AGC系统的输入信号就是VGA模块中的差分输入信号,还有一个控制电压端口,其取自反馈回路产生的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
你要防整个AGC 环路的step response. VC 应该是反馈信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VC是反馈信号,那我放AGC环路的阶跃响应,那阶跃信号是加在哪一端口?(输入信号端还是VC控制电压端)

网友:
你可以在AGC loop 里面加一个impulse 激励。 比如说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另一端怎么接,接共模电平吗?

网友:
接整个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弄明白你的意思。我的AGC系统架构如下: 输入端Vin为一差分信号,一个输入端接阶跃信号,那另一端接整个回路,怎么接?

网友:
不是有一堆逻辑接在比较器输出和VC之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AGC为差分信号,一个正输入端,一个负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AGC架构如图所示,仿真阶跃响应是,输入端都怎么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