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噪声的仿真

楼主(2013-10-21):
请问一下各位,电流噪声是如何进行仿真的,下图二这样的电流噪声的图形是怎么样在specture中得到的?下图一所示是我仿真得到的电压噪声的图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仿真得到输入电流噪声的图形,请指教,谢谢!

电压噪声图形

电压噪声图形

图一:输入电压噪声

电流噪声图形

电流噪声图形

图二:输入电流噪声

网友A:
调用analoglib里面的iprobe,放在你要仿真的电流通路里,然后噪声仿真选项里面输出噪声选probe,选中iprobe,就行了。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电流噪声

测试电流噪声

您好!我想继续请问您一下,我用您的方法仿真得到的电流的噪声图形如上所示,我有点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纵坐标是A为单位,我看文献中都是pA为单位的,您可以给我讲讲是如何进行换算的吗?谢谢了!

网友:
real silicon chip noise 會和MODEL差異多大??

网友A:
点击y轴,进入scale,然后自己试试改纵坐标单位。
你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吗,你的电流噪声在高频比低频大那么多。似乎不太符合常理啊。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A:
调用analoglib里面的iprobe,放在你要仿真的电流通路里,然后噪声仿真选项里面输出噪声选probe,选中iprobe ...

我这电路该怎么仿真平均等效输入电流谱密度,在哪里添加iprobe,(图二是某篇论文中的仿真图,作为参考)

1

1

2

2

网友(2021-03-10):
引用 网友A:
点击y轴,进入scale,然后自己试试改纵坐标单位。
你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吗,你的电流噪声在高频比低频大那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啥原因?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A:
调用analoglib里面的iprobe,放在你要仿真的电流通路里,然后噪声仿真选项里面输出噪声选probe,选中iprobe ...

感谢分享!!

网友B(2024-08-06):
引用 网友A:
调用analoglib里面的iprobe,放在你要仿真的电流通路里,然后噪声仿真选项里面输出噪声选probe,选中iprobe ...

您好,可以多讲讲吗?我目前需要仿真等效输入电流噪声,但这个只能仿真输出电流噪声,非常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多讲讲吗?我目前需要仿真等效输入电流噪声,但这个只能仿真输出电流噪声,非常期待您的回复
...

iprobe加在load除以电路Gain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analoglib里面的iprobe,放在你要仿真的电流通路里,然后噪声仿真选项里面输出噪声选probe,选中iprobe ...

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