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谁见过只有一级的LDO结构?

楼主(2013-10-21):
昨天开组会,老板说到LDO有一级的结构,请问有谁见过吗?怎么能把误差放大器省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我发下相关资料,多谢啦。怎么能联系你,QQ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电路。左边是一个zener diode钳位NMOS管栅极电压,输出电压最高Vzd-Vth。
    NMOS管作为LDO的输出管。
    下面是一个输出钳位电路,当输出高于某个值时,直接把输出拉下来,保护后面电路。
    电容是滤波作用。

    这种电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高压芯片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要做的是一个输入2-3.5V,输出1-1.8V,输出电容1-10μ,最大输出电流15mA左右的LDO。希望待机时切换到LDO模式,所以不想让LDO占用过多面积,如果补偿的话电容就占用很多面积。之前听到过单级的,我想如果有单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补偿了,如果你有好的建议,希望说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单级的很简单,只要用一个固定电压(可以是很准的基准电压,也可以是齐纳二极管)去驱动输出管子就可以了。没有反馈,所以也不需要补偿,不过你的输出电压肯定不会有两级那么准的。。。而且随着负载的变化会变化的。如果负载比较小,而且对纹波要求不高,单级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两级的LDO,驱动那么小的负载,补偿面积应该也不会太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纹波要求不高,主要我想单级能实现的话不是更好吗。齐纳的话,电压就太高了吧,之前的电路有一个0.6V和1.2V的基准。如果用这个基准,电路结构你有什么建议啊,我是新手,多谢啦

网友B:
这是一级的。。。

网友:
大家對 dynmaic loading 如何調 ldo ?  因為會抽 10m~ 0.1ma  ..
試過 多少 都會 vout 跳來跳去

內部不可能用大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啊,我看看,有问题再请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是外部滤波电容,因为和DC-DC共用结构,DC-DC本身有个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先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LDO中间一般都有个BUFF么,在BUFF那一级还会有个加快大信号响应速度的的辅助电路,这个电路就是来控制纹波的啊。。。主要是调整这个,不要让他影响环路稳定性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觉得你老板的意思是:EA+ NMOS source follow

网友:
nmos  方式 ldo 易穩定

但是 pmos  比較會不穩 ..

网友(2017-05-2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用到过电流源+AB类输出的LDO,不理解这怎么就形成了LDO。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是传统LDO,那天boss说是让我做一个如前所述LDO,输入是20-30v,输出5v,求楼主赐教

网友(2018-06-29):
输出电压不会准的~!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级的。。。

你好请问这个结构的出处是哪里呢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级的。。。

请问这个结构有参考的论文吗,求出处

网友:
输出电压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