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图上两题的答案是什么啊?为什么?哪位可以赐教一下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吗?
这明显就是一个问题。它问你:对于FF2的setup time(或hold time)在上升沿跳变和下降沿跳变的这两种情况下是不是一样。然后是你在下列的两个答案中选一个。

网友:
答案是第一个   setup或hold 和DATA 的transition有关  论坛内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
在liberty .lib file裡
有分rise 和 fall timing table
所以propagate 到的 cell delay不一樣會影響 setup and hold check

网友:
你正在看大synopsys的PT workshop啊? 哈哈
看note 有答案的
Answer:
the cell delay from CLK to Q of FF1 is typically – differe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很简单,难点是楼主给出这么一张没头没尾的自己都没看明白问了个啥的PPT,你让大家情何以堪。

我给翻译过来,大家的答案就都更随着出来了。

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