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pull 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21):
用ADS做loadpull的时候  ,为什么PAE是个负值,Pdel也是负的。(我是自己建的一个大信号模型直接拿到了ADS里面的loadpull里面,就改了频率和输入功率以及偏置)是不是我建的模型的问题啊  ?还是设置调试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1.  可能是电流方向反了;功率的计算公式为:P=0.5V×conj(I)
2.  可能是你的大信号模型不对。要看你的具体模型。建议你把问题分成2个:用世界上公认的Foundry的模型再loadpull,看PAE是否还是负值。不是,说明你的模型不正确;是,说明你的loadpull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找一师兄问了  ,的确是模型的问题,模型的单位没有统一导致的,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