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导入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求大侠们帮助。在reference model中,添加import "DPI-C" function void pass(output bit [47:0] out,input bit [47:0] in);(pass函数在UVM.cpp中定义)

import "DPI-C" function void pass(output bit [47:0] out,input bit [47:0] in);
class hello_model extends uvm_component;
...
endclass

function hello_model::new(string name,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hello_model::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
endfunction

task hello_model::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输入vsim +UVM_TESTNAME=hello_case,提示有个warning:Warning: (vsim-3770) Failed to find user specified function 'pass' in DPI precompiled library search list "H:/software2/questasim10.1d/verilog_src/uvm-1.1d/lib/uvm_dpi.dll H:/software2/questasim10.1d/uvm-1.1c\win32\uvm_dpi.dll ".
这是怎么回事啊?thinks

网友:
你VSIM中没有加载你的C代码编译生成的.dll文件...
比如说你的UVM代码中import了一个hello_printf()的一个函数,而这个函数是在hello.c文件中的,在你用vsim仿真该uvm工程之前,需要用gcc将hello.c编译成hello.dll文件,然后在vsim中用-sv_lib hello 将其加载进来,这样uvm才能在hello.dll中找到那个hello_printf()的函数....

楼主:
thanks,师兄能把“gcc将hello.c编译成hello.dll文件”的步奏和命令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log E:/questasim-project/hello_tb_top.sv -dpiheader dpi_types.h
先用vlog通过检查hello_tb_top.sv中import命令生成.h文件,.h文件是C函数和SV函数的桥梁。然后用gcc -I C:/questa_sim_10.0c/include -shared -g -o foreign.dll foreign.c -lmtipli -L C:/questa_sim_10.0c/win32
就可以生成foreign.dll了
建议你看看这个资料 questa_sim_user.pdf (9.57 MB , 下载次数: 96 ) Appendix E Verilog Interfaces to C这一节
或者看这个资料 questa_sim_tut.pdf (2.43 MB , 下载次数: 98 ) 的Chapter 16 Using the SystemVerilog DPI

网友(2016-01-11):
谢谢 最近正在怎么导入C语言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种,一种是直接导入c,第二种利用dpi,第三种就是pli包括vpi。三种方法各有秋千,我个人比较推荐dpi

网友(2016-06-27):
回复 网友C:

导入c后能用vcs编译吗?我用vcs编译怎么报c的语法错误import前得include c程序吧?

网友:
mark一下,最近在学UVM中导入C函数

网友(2016-08-22):
thanks , good information for me

网友(2017-02-16):
谢谢,去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