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后端主要用perl来干啥?只用Python行否?

楼主(2013-10-21):
应届小硕,估计以后就做数字后端了,纠结于perl和Python该深入学哪个?
perl看过小骆驼书,开始觉得不错,后来学了Python,再也不想用perl了,觉得比Python难用太多。。
但是IC公司现在基本都要求用perl,想知道后端用perl主要来干啥?如果我只用Python是否可行?和用perl的人一块工作是否会有影响?
欢迎大牛们多多指点!

网友:
perl写脚本额

用什么无所谓,公司不可能管你这个的

网友:
要求用perl是因为,那公司脚本库里的脚本用perl写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Python比Perl好用,容易用,Perl强大是因为有强大的设计库,对于通常公司,自己用 Python应该可以的,而且也可以调用Perl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端 大多数需要用到perl 的脚本  都差不多有人写好了 。。
其实主要还是tcl最重要 随时都需要写。。

网友:
经验所见,
用Tcl和C-shell最好。
Tcl兼容encounter
C-shell用于linux操作和文本处理
perl什么的,我觉得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网友:
艺多不压身,放心

网友:
自己也是perl--》python

网友:
是不是tcl就够用了?最近我把之前用perl实现的脚本改成tcl,感觉也不错啊,速度还很快,还可以在icc下直接source

网友:
公司用perl应该都蛮多的,而且和软件的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A(2018-01-27):
IC行业是个非常守旧的行业,再好的新东西出来,没10年绝不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IC行业普遍用Perl不用Python。

网友(2018-02-28):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0-03-25):
作用的都差不多,之前用perl现在用Python。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A:
IC行业是个非常守旧的行业,再好的新东西出来,没10年绝不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IC行业普遍用Perl不用Python ...

IC应用中,脚本通常用来做一些简单处理,如转换文本格式,自动控制流程,log分析等,我之前一直用python,感觉python的正则表达式实在是写起来太费劲了,功能自然是很强大的,但用的东西其实就那几个,还有参数传递等,一样的问题。我现在觉得用perl写可能更顺手,有限的应用需求,用python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