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在 CTS 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3-10-21):
在cts的时候, 在优化clk上的clokc path的时候iteration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无限循环 ,跳不出来了,请问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log:
iteration 32: (0.636255, 1.720156)
.....
.....
.....
iteration 45453: (0.202206, 1.720156)
iteration 45454: (0.202206, 1.720156)
iteration 45455: (0.202206, 1.720156)
iteration 45456: (0.202206, 1.720156)

.....
.....
.....

网友:
看看下 set_clock_tree_options -target_skew 0.3 有沒有幫助, ICC 默認是 0.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ce_opt# timing ok, congestion ok!
set_clock_tree_options ...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 ...
remove_clock_uncertainty [all_clocks]
# OR: adjust uncertainty to contain only jitter, not skew component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 Analyze
set_fix_hold [all_clocks]
clock_opt –only_psyn –optimize_dft –no_clock_route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二位,最后和S的AE确定是ICC的一个bug,换个软件版本就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2014-01-2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楼主告知: 你是从哪个版本换成那个版本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目前用的是2013 SP5

网友:
How to do multipoint cts in 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