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调用图元只有红框和几个字,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21):
小弟搞到了老师的工艺库,CBD转成OA之后,LAYOUT可以看,但是画版图调用的时候,就成了红框里面几个字了,网上说是要添加显示文件,实在不知道是什么
各位大神,求帮忙解答,谢谢谢

网友A:
shift+F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了没用,怎么办?

网友:
你有使用正確的display.drf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把display。drf放在库的文件夹里,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正确?谢谢

网友:
你的设计库连接到工艺库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设计库在新建的时候连接到工艺库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A:
shift+F试试

谢谢大佬,新人学版图被这个红框框整的满头大汗,原来shift+F就可以了

网友(2024-08-22):
题主有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