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和有源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10-21):
那位大神能说说P+和有源区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我在画layout时可以把有源区画的比p+大吗,这时MOS管的有效宽度W还是原来的那样吗?

网友:
active和P+是两码事
MOSFET区的N+or P+就是active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不清楚CMOS工艺步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画版图时DIFF和PPII会有一个大一个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具体要去看design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涉及到STI时有人说:没有有源区的地方就是STI,工艺层次中不是都有AA和NPII、PPII,我目的是不想让STI紧靠在P+这里,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从工艺步骤方面给你解释一下:
工艺上,先做有源区光刻,在做栅淀积,然后再做N+或P+掺杂。
之所以,N+(P+)面积要大于有源区,是为了完全覆盖栅漏,使其掺杂均匀。
假设N+(P+)小于有源区,源漏肯定有一部分没有掺杂上,寄生电阻就会大。由于源漏在W方向上减小,栅宽理论上会减小。

不知楼主想问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受教,谢啦,

网友:
for mosfet, active region can define the W of the transistor,  and the L of the transistor is defined by gate length. P2.28 in Razavi's book should help you a better understanding.

网友:
不同工艺定义的名称还不一样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