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4是不是就是第四代AMBA?

楼主(2013-10-21):
AXI4是不是就是第四代AMBA? 那么它和原来的AMBA是什么关系呢?原来的AMBA不是有AHB,APB什么的吗?

网友:
AXI4是不是就是第四代AMBA?
应该说第四代AMBA包含了AXI4协议;第四代AMBA新定义的协议是ACE AXI4-LITE AHB-LITE;其他的协议保留,没有更改

和原来的AMBA的关系?
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以说第四代AMBA是第三代AMBA的增加补充,第三代又是第二代的增加和补充;AHB是在第二代AMBA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啦;那为什么AMBA要包含这么多总线呢?

网友(2013-11-28):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AMBA总线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协议族,里面不同的协议适应不同的应用情况,让用户可以在资源和速度上自行选择

网友(2015-09-20):
ARM 會根據  ARM CPU的演進去跟新AMBA的規範.
不同的bus 有不同的架構跟用途.
例如 APB就是慢速的..  一般都用來當register 使用
AHB跟AXI 就是快速的.   AHB 同一個時間只能做read或write.
AXI 因為把write/read channel 分開了.
所以只要slave 不是同一個 .  write/read 是可以同時運作的.
speed  :  AXI4 > AXI3 > AHB > APB

AMBA 2.0 =>  APB/AHB
AMBA  3.0  =>   APB/AHB/AXI
AMBA   4.0  =>  APB/AHB/AXI /ACE

网友(2015-12-23):
又长了些见识了

网友(2020-09-06):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