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请教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在写一个脚本的时候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给定一个坐标,我需要判断这个点是否可以放cell。大概就2种情况不能放 一个是不在core area 一个是hard blokage。

本来期望 一个是希望icc有location的attribute  有placeble的属性,结果没有
然后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放个DUMMY CELL 在这个点 看有没有legalizeble的属性 可是好像也没有
大家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
那直接抓出core area和hard blokage的坐标,然后与给定坐标进行判断呢

网友:
get_placement_blockage -touching
get_site_rows -touch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开始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个办法很难 遇到极不规则的block 就不好chec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斑竹 -touch 给的是坐标吗 如果这样可以 那就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也不行 只能抓到一定region里面的row 而且范围给小了还不能抓 对点来说 没操作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遍历所有的row 切成一个个长方形  和所有的hard blockage 一个个check
任何一个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什么目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些cell 需要按一定的规律手工摆在core内部 所以写的脚本需要check到是否能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