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C与ADC连接问题

楼主(2013-10-21):
求助!谢谢回答!AGC的输出连接ADC的输入端,它们之间需要接入缓冲器吗?怎么考虑的?

网友:
你确定你想说的是agc不是P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C如果是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的话,应该是PGA+AD+一堆判断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GC模块,和ADC是两个单独的模块,AGC模块是一个模拟的AGC系统,在射频前端中,ADC将AGC的输出信号进行采样编码输出的。请问一下这中间考虑加缓冲器吗?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PGA/fliter。AGC 是增益控制环路,包括了pga+adc+agc 数字电路
如果pga/filter 能驱动adc, 就不需要加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他的回复来看,我觉得这孩子对自己要做的东西可能还没有理解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做射频经验不太丰富哦。谢谢你的指导。我做的AGC和ADC是两个模块哦,我很清楚AGC可以分为模拟AGC系统和数字AGC系统,我做的是模拟AGC哦,是一个直流电压负反馈系统,由VGA+固定增益模块+检波器+比较器组成,ADC不包含在AGC之内的.你上面所说的驱动情况,怎么判断是否能驱动后级电路,怎么仿真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用你的AGC 驱动ADC,看看性能是不是跟理想电压源驱动adc的情况差的很多。
你指的ADC 是你的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将VGA+固定增益放大后输出的信号经过检波器,其输出的信号与一个参考电压进行放大比较后产生一个直流电压作为VGA的控制电压。

网友:
你的AGC哪个模块会连接AD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AGC的输出信号作为ADC的输入信号,两个单独的模块,是等AGC输出稳定的信号之后传递给ADC进行量化输出。

网友:
你能不能把你的系统流程图画出来?
按照你说的,就是AGC的输出要能够驱动AD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将AGC与ADC两个模块直接连接起来了,从仿真结果看,AGC能够驱动ADC模块。那它们中间还需要加缓冲器吗?我看了一些资料说,ADC的输入端加缓冲器,除了是前级电路驱动ADC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这些资料都说的不是太清楚,你那里有ADC带输入缓冲器的文献吗?

网友:
如果能驱动,就不需要缓冲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了驱动之外,不用考虑其他因素对电路的影响吗?假如使前级电路与ADC直接连接,那么ADC采样的Spike会对前级电路的输出产生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驱动的意思就是ADC的spike 不会造成AGC输出的performance degra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