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提取网表问题

楼主(2013-10-21):
我刚安装了cadence软件,在用cadence提取cdl时遇到一些问题,望大虾帮忙解答下,谢谢!
用CIW-File-Export-CDL这个来提取cdl网表的时候,出来的网表的所有mos管的model name都是NM,而不是属性里面填的东西,这个怎么解决??mos用的是analogLib里面的基本单元库。
用analogLib里面的nmos4器件作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仿真的那个cadence提取的网表是正确的。
我想用smic18的工艺来作东西,所以如果我用smic18的pdk里面的library的话。
问题正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用CIW-File-Export-CDL提取出来的cdl是正确的,model name也正确
但是这个作仿真就出问题,仿真的时候提取的那个网表,连m这个参数都提取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吧?改什么东东??
一个一个的改网表吗?

网友:
我刚学cadence,仿真提取网表有什么用,直接保存不就自己保存网表了么。mn不是模型的名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