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lacement阶段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ICC placement阶段运行时间很长,请问哪些设置可以尽可能得缩短其运行时间?代价又是什么?

网友:
像一般有一些option有effort 都不要設high基本上default 用medium,如果用high run time會非常久但結果會跟medium差不多
但這是根據你的option決定run time,
舉例今天你的DESIGN很鬆你要去下congestion的option,應該根據你CHIP特性下option才會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