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264解码fpga实现的价值

楼主(2013-10-21):
目前支持baseline profile vga分辨率
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3NzM0OTg4.html
打算把分辨率提高到1080p。
做成功后这个h264解码ip值多少钱?有1000吗?

网友:
现在都出h.265啦。
并且解码器比较复杂,需要支持规格定义的所有多少。一般还得支持多格式解码。

楼主:
问一下,h.264适合用硬件实现,h.265呢?

网友:
挺赞的,不过不知系统性能是否留有裕量,多摄像头采集以及视频拼接?这个东西要是做出来的话,在国内应该比较有市场。

网友:
h.265(HEVC)和google推的VP8(与h.264对抗),VP9(与265对抗),理论上都可以硬件实现的(至少核心的计算可以,PPS/SPS等header软件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vp6 和 h265 相比 楼上的兄弟比较过性能吗

网友:
h264只到BP是不行的,MP和HP Level 4.2解码早就成熟了 再说 单单一个h264不够啊 Mpeg-2/Mpeg-4/VC-1/RMVB/VP6/Soreson/DixV 都是1080P解码 详谈可站短

网友:
一般都是从解码开始入手吧?毕竟编码的需求太复杂了。光是分辨率说明不了问题啊。profile,码率,帧率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