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放大器中零极点的分析问题,大家来看下

楼主(2013-10-21):
对于这个三级电路,第一个非主极点位于gm2/cm2,而不是位于gm2/(gm3*ro3*cm2)。是因为什么?
我有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下:
因为所有的非主极点都是位于GMB之外的,就是说算这个米勒等效电容的时候,第三级的增益已经是远远小于1了,所以才是这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4-01-17):
如果只是要求个数,那有定理的:极点个数等于独立电容个数。至于其他问题,似乎等效于天上掉馅饼,除非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近似估计。

网友:
gm2,cm2的非极点问题,其实涉及到一个关于gm3的等效电空接地CL的虚短问题。
由于这个虚短,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它是一个非极点出现于线性原则上。
对于这个线性原则上的非极点,其实可以用一个等效R=VI/V0解决。
希望你能够满意个人的回复。有疑问可以单独向“天文爱好者群”求助。

网友A(2025-02-01):
是因为gm2后面的等效电阻为1/(gm3ro3*gm2),所以gm3ro3约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gm2后面的等效电阻为1/(gm3ro3*gm2),所以gm3ro3约掉了吧

因为gm2输出变化会通过第三级反馈回第二级的输入端,导致等效跨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