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执电流求解

楼主(2013-10-21):
电流镜偏置电路

电流镜偏置电路

图中电流镜偏置电路,不考虑体效应,问流过电阻R的电流是多少?大神稍微说明解释一下。

网友:
when the circuit achieve stable state, the current passing the resistor R is 20uA.
at the initial state, Pmos mirror sources40uA, while the Nmos mirror can only sink 20uA, so there is a net sourcing 20uA current charging to the parasitic capacitors of P/Nmos drain region. finally, the voltage on the upper node of the resistor raises, and push the PMOS to the linear region a bit, and make the sourcing ability weaker till 20uA, and then the balance is achiev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 the initial state, Pmos mirror sources40uA, while the Nmos mirror can only sink 20uA”    有什么根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俺仿了一下,最右PMOS确实没出现40A的情况。
红线为最右NMOS漏电流,黄线为最右PMOS源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电源大小,没R大小,怎么求,最高20μA,也可能低于。

网友:
it is an assumption, and it shows the conflict of the design.
A transient simulation can catch everythi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parasitic.

But the final conclusion will not change.

网友:
只可能20uA多一点 而且 PMOS处于线性区

网友:
很老的一个笔试题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某资料中的一个笔试题,具体就那么多参数。。。

网友:
学习啊学习,2楼写的很详细,就是英语的看着不习惯。。

网友:
电流比较器,所以结果应该是10uA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