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一个CCS5.4中的ma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ccs5.4中如何生成map文件呀,编译后在Debug目录下没有看到呀?有谁知道么?

网友:
首先,你确认编译成功了吗?一般来说如果是默认设置的话,编译成功,并生成out文件后,Debug版本map就在debug文件夹里,releas版本就在release文件夹里了

网友(2013-12-07):
编译成功后,应该可以在目标目录中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