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脚本怎么输出信号波形到文件里啊

楼主(2013-10-22):
想把信号波形输出到一个txt文件中,然后用matlab进行下处理
可是 Ocean输出波形的时候老是报错
参考的Cadence的帮助:按下面的试过

out = outfile("./paramResults.out" "w")
for(tt 1 51
    time = tt*0.001 - 1*0.001
    fprintf(out "%5.3f    " time)                         ; Print the time stamp
    fprintf(out "%1.6e \n" value(VT("/VOUT_tran"),time))  ; Print the voltage associate with the time
)

close(out)

直接用的这个模式,还是报错

out = outfile( "./text01.out" "w" )
for (tt 1 81
  time = tt * 1e-9 - 1 * 1e-9
  fprintf( out "%5.3f " time )
  fprintf( out "%5.3f \n" value( vt("/I0/RBLN"), time ) )
)
close (out)

报错如下:
*Error* for: 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4 expected, 1 given) - ((tt 1 81 (time = (& - &)) fprintf(out "%5.3f " time) ... ))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test_***.oc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