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死机

楼主(2013-10-22):
系统运行过程中忽然运行灯不闪了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死机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时钟挂了?时序问题?等等。。一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之后就又正常运行了 这个问题出现的频率很低的

网友:
回复 3# 12089044 没有太多的rpt,可能是亚稳态,时钟漂移,异步电路。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于没有问,太多情况了

网友:
这个,比如说你写的程序有没有bug,运行时间长温度太高了?,一大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