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ure 请教

楼主(2013-10-22):
各位资深的大牛!

      小弟在此请教一下,我用specture 怎么做模拟电路的后仿真,。就是版图提出来的网表和一些东西进行后仿真,
跪求一个详细的流程,一个例子,,再次感谢

网友:
先用图形方式做一下前仿,这样会产生一个仿真网表,再将该前仿网表中的电路描述部分替换为版图提出来的网表。再用命令行方式运行:

spectre filename.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