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使用问题 lef文件来源在哪啊

楼主(2013-10-22):
[求助] encounter使用问题encounter, 文件

我是encounter初学者,下载了一个指导书,看看了看,大概的都能看懂,。但是使用时需要个文件我不知道去哪里获取!是lef文件  .lef

都去哪里找啊,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啊!!是系统自带的吗????我看了没找到,根本不知道去哪个目录找,文件夹太多!给点指示吧!!
如果不是系统自带的如何是获取??

网友:
看不懂你在问什么 lef 是encounter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用时需要导入lef文件,这个文件是哪里有,是里面自带了吗,但是我没找到,不知道在那个文件夹下。如果系统里没有,去哪里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库文件,encounter所需要两种lef文件,一个是技术文件lef,另一个是库单元的物理文件lef,都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去哪里获取啊!分别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他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库文件,在你用的库里面找,如果没有的话,就问foundry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于自己画的标准单元的lef文件如何获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f不都是foundary提供的吗?  你有具体的design吗? 有的话在enc.dat里面globals里面有lef的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之前都是用ICC来做设计,很少用过lef,我刚才看过了相应的工具,我觉得可以用下面两种方法得到标准单元的lef文件:
1、如果是Virtuso工具绘制的话,有相应的导出lef的选项,你找找看。
2、如果有相应工艺的tf文件以及所绘制标准单元的gds,可以将gds生成MW(这是供ICC使用的标准单元物理库),然后Milkyway软件的Output-->lef out导出所需要的lef文件。
之前提过的两种lef文件,最好有相应工艺foundry提供的tech.lef,然后cell.lef你自己来搞,否则不太好往下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虾指点!

tech.lef可以提供的lef文件里面扣取。

用virtuoso画的器件,如何生成lef文件呢?
export_lef流程中需要一个map文件,这个map文件是怎么样的?

网友:
单元库的lef 可以用abstract 生成, 工艺库的lef 去找foundry要 或者自己写,无非就是定义一些线的width space等。去看下ic自带的encounter和lef文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实验用的啊,没和厂商有联系的!我就是对一些标准电路进行布局布线!得到结果,用到别处去!这种情况去哪里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自己在实验室做实验的,只是对一些标准电路进行布局布线,得到的结果用于别处自己写,也不知道z怎么写啊
你方便的话,加我QQ767616852行吗,我这要问的还挺多的,发一些相关资料给我

网友(2015-08-16):
需要两个lef文件,一个是foundry提供的,另外一个要自己去抽lef.可以通过把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里面,然后抽出lef文件。我是初学者,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2015-12-05):
能不能推荐几个参考资料看看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C:
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第二步,用ICC生成将gds生成MW参考库该怎么执行呢?create_mw_lib design_lib_orca -open-technology chrt035l4.tf -mw_reference_library " CSM35OS142.gds "这样可以吗

网友:
tech lef是foundry给的技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