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DAC反馈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各位大侠,请问在1.5bit的ADC中,如果MDAC乘法运算(×2)出现一点偏差,比如输入100mV信号,理论上应该变成200mV,但变成了203mV,那么这个偏差会对ADC的精度有多大影响(仿真本级MDAC SFDR达到指标)小弟现在正在做12bit 160Mpipelined adc,前两级2.5bit,后面每级1.5bit,每级SFDR都能达标,但是整体SFDR只有70db,目前正在debug,发现MDAC3乘法运算出现一点偏差(但是仿真SFDR值有100db),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造成整体SFDR偏低的原因,求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很难直接给出建立误差和SFDR之间的关系,不过建立误差越小,SFDR越高是一定的,另外,不要看后级的SFDR,因为这个时候线性的建立误差也会导致error,需要关注SFDR的是输入级,有SH的话是SH,没有SH的话是MDAC0。
第三级input看到的信号已经是阶跃信号了,要看建立的精度,比如建立到后级的1/2LSB,1/4LSB,视SFDR要求确定,影响PADC性能的是前两级,LZ可以试试实际的前两级加理想后级电路进行仿真,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第三级开始到8b以上精度就可以了,你说每级都测过,不知道你咋单独测的第三级MDAC?前面给了一个理想SHA么?
或者你可以带着前面的所有电路,就做到第三级,用数字码加第三级余差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级仿真是直接给INP,INN信号,这样仿真只是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