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们光模块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本人以前是学光通信的,电路方面仅有数电和模电的基础,最近对光模块有很大兴趣,想深入学习一下,在此过程中,看了一些光模块相关的学位论文,发现有一些知识点,不太了解,想请教各位高手关于这些知识点的入门书籍或教材,我把这些知识点列一下:

1.
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EMIEMC(这几个好像是高速电路设计方面的,并且与PCB设计有关)

2.
ECL, LVPECL, CML等电平标准

3.
差分信号设计

4.
信号互连耦合方式(直流耦合、交流耦合)

5.
传输线

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哪位知道说两句啊:)

网友:
你的问题过于笼统回答起来比较费时。只能简单说说
1.信号完整性:主要是指信号不要被干扰,保持比较完整的预定形态,一般指波形方面;电源的完整性类似,因为电源也可以看成一种信号
2. ECL, LVPECL, CML指的是信号接口形式,即输出信号的格式,只是采用缩写而已!ECL(Emitter coupling Logic), LVPECL(Low voltage positive emitter coupling logic); CML(current mode logic)都有对应的规范可查
3. 其他你应该自己查资料可得到答案的!

楼主: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