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问题

楼主(2013-10-22):
各位:在做ERC时,遇到Check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NOFLOAT 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如果 LVS 都过了,这个可以先不用管,因为有可能只是 ground 在底层和顶层的 label 不一致而已
要知道详细信息,查阅 SVRF 的 Pathchk

网友:
我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了

网友(2014-03-20):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mireinfofortule

网友(2021-09-22):
有解决的吗,急问

网友A(2023-11-01):
这个可以忽略,它这个查的是管子至少有一个source需要接到power/gound上去,
但是一些管子在设计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接的,比如串联的管子,以及一些冗余的管子,
这些都会报这个violation,一般lvs和erc没问题,可以随便瞅瞅可以忽略。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忽略,它这个查的是管子至少有一个source需要接到power/gound上去,
但是一些管子在设计的时候就不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