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BCD350工艺问题

楼主(2013-10-22):
华虹BCD350工艺中的pl20管子跟p型隔离管剖面图一样,为什么前者高压环可以接高压,后者只能接低压?nl20和隔离n管一样?还有就是MARK层里面的ZERO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求诸位解惑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截点图来,帮你看看。纵向图。。

网友:
至少差了一层20VID这个吧,剖面图应该不一样的,有些东西需要逻辑运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ldmos的管子有没有salicide block层,HHNEC好像是SB层,没有salicide的区域,能增加poly的电阻,提高耐压。

网友(2016-01-20):
回复 楼主:

楼主,小弟用华虹bcd350的工艺做led驱动,pcell中少了switch管的model,可否高抬贵手发一下你的BCD350_PCELL给我,在此感激不尽,我邮箱是zhoubt616@163.com

网友A:
对这工艺没研究过,pcell怎么区别不懂。。。
不过关于ZERO的问题:
一般design是不可能用到这层的,这层完全是用来给fab做光刻对准标记用的,也就是只有划片槽中才有图形。因为如果第一层光罩是注入,那么后面的光刻没办法对准,所以第一层做一个ZERO,做上光刻标记供后续PR对准使用。
这层是不能出现在layout数据里面的,不然后续工艺会有问题。只有最终JDV会看到scribeline里面有一点点图形。

网友(2018-04-10):
正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B(2020-08-03):
哪位大佬可以教我下HHG BCD350 PDK的安装吗? 小白一个,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佬可以教我下HHG BCD350 PDK的安装吗? 小白一个,求教。谢谢

你有PDK文件?求共享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A:
对这工艺没研究过,pcell怎么区别不懂。。。
不过关于ZERO的问题:
一般design是不可能用到这层的,这层完 ...

谢谢!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佬可以教我下HHG BCD350 PDK的安装吗? 小白一个,求教。谢谢

提醒你一下:华虹的BCD350工艺老早就下线了,现在的工艺是BCD350GE

网友:
供IP授权 ic设计 晶圆量产 能有足够稳定的合肥晶合的产能(90nm和110nm,适合MCU PMIC(BCD ) CIS DDIC) 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沟通哦 Wechat(hleove)phone(1477518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