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学们帮忙看看这个PT violation min_capacitance!

楼主(2013-10-22):
  1.   min_capacitance
  2.                              Required        Actual   Pin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u_dig_top/u_baseband/u_clk_gen/clk_rx_cnt_reg_0_/QN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u_dig_top/u_baseband/u_clk_gen/clk_rx_cnt_reg_1_/QN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u_dig_top/u_baseband/u_clk_gen/clk_rx_cnt_reg_2_/QN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u_dig_top/u_baseband/u_clk_gen/rx_modem_clk_gate_neg_clk_rx_16m_reg/QN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u_dig_top/u_baseband/u_clk_gen/rx_modem_clk_gate_neg_clk_rx_reg/Q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u_dig_top/u_baseband/u_clk_gen/tx_modem_clk_gate_neg_clk_tx_16m_reg/Q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u_dig_top/u_baseband/u_cont_wave/cnt_reg_0_/QN                              0.0010         0.0000        -0.0010  (VIOLATED)

这些violation很奇怪,这些pin都是floatting的,是不接任何net的,但是在pt里面会报min_capacitance violation!
在ICC里就没有这些violation!
为什么会报这些violation呢?
这些violation可以忽略吗?或者可以设置不会报出来呢?
代码不清楚,截个图!

楼主:
搜了一下论坛,之前也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但好像没有人回答!
我在想,为什么工具会要求out port有min_capacitance的呢?
如果满足不了min_capacitance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
lib lookup table 里的值 min->max, 所以<min时就超表了会报violation,一般情况下都是floating引起,则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些pin都是floatting的,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叫PT不报这些floattiong的violation呢?错误蛮多的,我怕有些真实的错误会隐藏在里面!

网友:
这个不叫错误吧。。。这么点的违例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violation有4000多条!看了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错误,怕就是有些需要修改的错误隐藏在里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move_min_capacit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来试试!

网友(2018-01-06):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8-04-29):
不知道lz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有遇见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