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群verilog HDL初学者 编了个看似非似的32位浮点数加法器,求指导下

楼主(2013-10-22):
和朋友一起研究了个32bit的浮点数加法器,不知道对不对,求指导,如果是对的,能帮我写个测试模块(苦恼啊

代码如下:
module flowadd(ix, iy, ze, zm, clk, a_en, ost);
   input ix, iy, clk, a_en;
   output ze, zm, ost;
wire[31:0]   ix, iy;
   wire   clk, ost;

//reg[31:0] z, x, y;
   reg[24:0]    xm, ym, zm;
        //the [ c 1. m ]   incldue 1-bit reg "c" for upflow but NOT SIGN
       //   and include 3-bit reg for downward overflow
     //   so the fragment point is before the 3th
   reg[7:0]     xe, ye, ze;
   //exponent
  reg mc, ms;
   reg[2:0]state;
parameter   start =   3'b000,
               zerock =  3'b001,
               exequal = 3'b010,
               addm =    3'b011,
              infifl =  3'b100,
              zerofl =  3'b101,
               over =    3'b110,
              idle =    3'b111;
   // output state : 1 output enable, 0 unable
   assign ost = (state == over) ? 1 : 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a_en)
          begin
           zm <= 24'bz;
            ze <= 8'bz;
       end
  else
//   add_tsk;
//   end
//   task add_tsk;
    casex(state)
     start:
     begin
       xe <= ix[7:0];
       xm <= {1'b0,1'b1,ix[31:8]};
       ye <= iy[7:0];
       ym <= {1'b0,1'b1,iy[31:8]};
       state <= zerock;
     end
     zerock:  /*zero check*/
     begin
        if(xm == 0)
        begin
           {ze, zm} <= {ye, ym};
        state <= over;
        end
       else
        if(ym == 0)
         begin
         {ze, zm} <= {xe, xm};
         state <= over;
         end
        else
         state <= exequal;
     end
                                        exequal: /*exponent equal?*/
      begin
       if(xe == ye)
       state <= addm;
      else
        if(xe > ye)
       begin
         ye <= ye + 1; //up flow
        //y[22:0] <= y[22:0] >> 1;
        ym <= {1'b0, ym[24:1]};
        if(ym == 0)
        begin
         zm <= xm;
         ze <= xe;
         state <= over;
        end
        else
         state <= exequal;
         end
       else
       begin
        xe <= xe + 1;            //up flow
        xm <= {1'b0, xm[24:1]};// xm >> 1
        if(xm == 0)
        begin
         zm <= ym;
         ze <= ye;
         state <= over;
        end
        else
         state <= exequal;
           end
     end
     addm:
     begin
       //{mc,z[31],ms,z[22:0]} <= {x[31],1'b1,x[22:0]} + {y[31],1'b1,y[22:0]};/*add with carry*/\      {mc, zm} <= xm + ym;
      ze <= xe;
      if( zm == 25'b0 )
       begin
       state <= over;
      end
      else
      begin
       state <= infifl;
      end
     end
     infifl:
     begin
       if(mc)
      begin
       //{mc,z[31],ms,z[22:0]} <= {mc,z[31],ms,z[22:0]} >> 1;
       zm <= {mc, zm[24:1]};
       ze <= ze + 1;
       if(ze == 8'b1111_1111) /*upward overflow*/
        state <= over;
       else
         state <= zerofl;
      end
      else
       state <= zerofl;
     end
     zerofl:
     begin    //1.M standarlize
      if(zm[24] == 1'b1)
            begin
       //{mc,z[31],ms,z[22:0]} <= {mc,z[31],ms,z[22:0]} << 1;
       zm <= {zm[24:1], 1'b0};      // << 1
       ze <= ze - 1;
          state <= zerofl;
      end
      else if(zm[24:23] == 2'b0 )
      begin
       zm <= {1'b0, zm[23:0]};      // >> 1
       ze <= ze + 1;
       if(ze == 8'b1111_1111)
        state <= over;
       else
        state <= zerofl;
      end
      else
       //z[0] <= 1;
       state <= over;
     end
     over:
     begin
      end
     idle:
     begin
     end
     default:
     begin
     end
    endcase
   end//task
endmodule

楼主:
求好心的牛人 帮助

网友:
写个简单的不就行了?边角取,中间再取,差不多了。。corner验证下。很简单的。。一个seq,一个drv,一个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