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功放电路偏置引起记忆效应

楼主(2013-10-22):
bias induced memory effects in RF power amplifiers.pdf (916.97 KB , 下载次数: 145 )
讲述功放中偏置电路的记忆效应,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5-07-03):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6-08-06):
goog ,  it is kaey

网友(2018-09-27):
   有两点不明:1.对于一个双音的情况,PPT上说包络的频率(两射频频率之差)和射频频率(或者射频频率的二阶分量)的混频会叠加在3阶交调上,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混频是如何发生的?

2.上述情况无法解释IMD3不对称是如何发生的,PPT中提到需要一个在包络频率下的低阻抗偏置电路,这样可以缓解不对称现象,这来的很突然,为什么一定要是包络频率下的低阻抗偏置?(尽管很多文献上都是这么说的)

3.一般的大电阻偏置似乎是不能用了,PPT中的电感偏置看起来是满足包络频率下低阻抗的要求,但是这实际操作起来又不现实,太浪费面积了。

请大佬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