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感觉没有必要讨论零点极点,但是新人好像都喜欢玩这个,那么作为新人我也来玩玩

楼主(2013-10-22):
只是娱乐娱乐,就不画图了

先不管有没有,但是假想有下面4种:左半零点、左半极点、右半零点、右半极点。

相位交点和增益交点:
零点:增益交点外移;
极点:增益交点内移;
左半零点、右半极点:相位超前;
右半零点、左半极点:相位滞后。
公式就是tan-1那个。显然零点+右半是相当的恶劣,增益交点外移+相位交点内移。

用物理的方法观察而不用传函判断零点是左边还是右边:

零点是放电,极点是充电

举例子:
共源级的Cgd,输入是Gin,输出Dout,低频传函是负的。Gin来个正的扰动,Cgd有保持两端电压不变的趋势,Gin的扰动直接传到了Dout,符号不变,Cgd对Dout放电,注意,放电!!放电!!!是个零点!!!!!!Dout出现正的扰动。对于这个正的Gin扰动,mos管希望在Gout输出一个负的扰动,Cgd却传了个正的扰动过来,后果是Dout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降到希望值,所以相位滞后了,这个零点是右半的。

源级跟随的Cgs,输入是Gin,输出Sout,低频传函是正的。Gin来个正的扰动,Cgs有保持两端电压不变的趋势,Gin的扰动直接传到了sout,符号不变,Cgd对sout放电,注意,放电!!放电!!!是个零点!!!!!!Sout出现正的扰动。对于这个正的Gin扰动,mos管希望在Sout输出一个正的扰动,Cgs也传了个正的扰动过来,后果是Sout超前一段时间就能升到希望值,所以相位超前了,这个零点是左半的。

弥勒补偿旁边的电容旁边的电阻就是通过阻碍电容放电来补偿右半零点。

没图、乱写、不直观,新人们来一起玩一玩, 有兴趣的话,小子再来讨论讨论零点为什么是C*Gm,这个电流是怎么作用于C,与零点是什么关系,如果弥勒电容是从3级放大器的第一级直接接到第三级,那么零点是C乘以哪个

尽量直观,拒绝传销,不,是传函。

网友:
文字很生动,要书都是这么写就逗了

网友:
我觉得挺好。
传输函数谁都会推,能不能理解就另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看ip?

网友:
到底怎么判断充电还是放电啊?表示看不懂。。。求解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对零点的解释很形象,那就再来个极点的形象解释吧

网友:
输出节点在电容正电流充电侧,则是极点?输出节点在另一侧(放电侧),则是零点?
是不是???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除了充放电理解有误,其他都OK。就算没有零点,任何电容都是可以被充放电的。

零点不决定系统的稳定性,因此不独立存在,从数学上讲,零点们相当于是给各个极点加不同的权重而已。把传输函数裂项便知。恰当的安置零点,可以有效的提高电路的settling time.

另外,学过信号与系统便知,零点在另一种情况下需要额外注意,那就是模块要安置于反馈通路上上时,该模块的零极点互换,原来的零点变成系统的极点,决定电路的稳定性。

虽然已经老了,不是学生了,但是就当抛砖引玉吧。

网友:
入门就这样的感悟不错。我觉得应该是信号异性相加产生零点更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za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理解的很有独特啊,必须顶……

网友:
很独到的见解,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但是还要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idea borrowing,哈哈。很多发这方面paper的人就是把控制理论最superficial的一部分拿过来借题发挥,仗着咱们这些科班出生的微电子人没学过,以为读到了圣经。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在实践中运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和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最大的好处就是总有这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学习了……

网友:
利用充放电来理解是错误的,首先子虚乌有;其次是须已知该电容情况,才能量身定做,编出恰当的故事;末了,有的电容按照楼主理论,既充电也放电,怎么办?

网友:
呵呵,那你怎么解释nulling resistor

楼主:
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理论”是我看书的时候想着玩的

物理上,似乎电容就只有充电放电的功能。

哪个电容是又充电又放电的? 假设的输入是个正的扰动,不是负的,所谓的充电放电电容是下面两种:in、out接不同极板和接同一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咦,怎么没有回复起,见楼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使用的很多词语可能不够专业和明确,大家会默认你的扰动指的是小信号,扰动会动来动去,就是有频率的,当然有正有负。电容当然可以又充电又放电,建议你使用上下极板的正负电荷移动来解释问题,更加明晰。Switch cap 就是这样分析的。
Have fun,

Justin

网友:
Vg升高,Cgd保持 G,D两端相对电压不突变,Vg会先升高,但是如何看出电容放电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不过怎样判定这个电容是充电呢还是放点呢?

网友:
说极点,简单的例子是一个RC滤波。对直流C是开路,对无限高频C是短路,所以波特图的幅值在极点前是平的,极点后开始以-20dB/dec下降。俺对极点的感觉就是一个男人。男人通常开始热情高涨,但多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无论是对爱情,还是日渐稀松的头发,男人_大抵都是如此。
这样零点当然就是女人。简单的例子是一个电容的ESR零点。在直流时,电容的阻值是无穷大,随着频率的增高,阻值不断下降,到极点以后,剩下ESR电阻的阻值就再也不减小了。男人是火,则女人是水,女人虽不见得轰轰烈烈,却多半比男人更有耐力。女人对爱情多半也是刻骨铭心的,看看安娜·卡列尼娜和他的情人就不难了解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讲完男人女人,轮到两个男人。一个LC滤波组成了双极点。两个男人难免起冲突,这就像那高高的Q值。一个没有寄生电阻的LC有无穷高的Q值,会把那个谐振频率的信号放大很多,这是我们当年调一个小电容就能在收音机里收到不同电台的原因。两个男人冲突的很厉害对电源可不是什么好事。而冲突的程度是取决于寄生的电阻值,或者说是取决于劝架的强度(学名叫阻尼)。一个Q值很高的系统,相位很快就从0°到了-180°,非常容易不稳定,也难以补偿。所以一般效率高的系统(电阻成分小)不易稳定。
对不稳定的系统要做补偿。补偿通常是加一个零点,但同时多半会产生一个高频的极点。比如说在反馈端加一个电容,就会产生一个零点和极点对。俺对零点极点对的理解就是谈了一次恋爱。零点首先介入,正如女人在谈恋爱的开始多半较强势,对于大多数男人,那是他唯一有兴趣陪女人逛商店的时候。接下来真情的、非真情的或至少当时是真情的山盟海誓之后,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男人的爱情极点多半是要发生的,如果发生在其生命极点之前那将是一场悲剧,反之则被称为不朽的爱情。
对于反馈系统来说,一个极点减小了幅值(有利于稳定),也减少了相位裕度(不利于稳定);一个零点则增大了幅值(不利于稳定),但增大了相位裕度(利于稳定);所以他们都是做了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唯有右半平面的零点,她既增大了幅值,又减少了相位裕度,也就是做了两件坏事。这样的女人只能用巫婆来形容。简单的例子是升压电路:主动管开通时,电感储存能量;二极管导通时,电感将储存的能量交给负载。负载得到的电流大约是IL(1-D)。对两个变量求导,低频时电感阻碍电流上升,高频时只有-ILd一项。前面已经知道,幅值从下降到不变的正好像电容的ESR一样是个零点,不同的是有个负号。当负载增加,D会变大以提供更多的电流。但由于输出电流瞬间和(1-D)成正比,D的增大瞬时反而造成输出电流的减少。正是这个负号将女人变成了巫婆。

大家知道,我们用的都是负反馈系统。输出多了,就在控制的地方减一点,变化就不会太大。但环路本身大多是有相位滞后的,如果对于某一频率的信号,环路本身相位滞后180°时增益大于1 ,那么加上负反馈的180°就是360°。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了。而且每在回路转一圈幅值都变大,自然就不稳定了。所以系统稳定的条件是转一圈增益为1时( 0dB),相位滞后要小于180°(考虑裕度,一般要小于135°)。用《尘埃落定》里那个傻子也能理解的话说,就是要像个男人(相位滞后90°,相当一个极点)或一个半男人(相位滞后135°,相当一个半极点)一样死去(到达0dB)。

让我们来看个例子,对于电流型的buck,电感上的电流被限制住了,于是可怜的电感失去了发言权(严格地说是最前排的发言权)。主电路只剩下一个Rload和Cout组成的极点(男人2)和输出电容的ESR零点(女人1)。当然控制部分肯定有个很低频的极点(男人1)。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男人,有了不稳定的危险,关键看ESR的零点(女人1)在哪儿。电解电容的零点频率很低,所以很可能部分中和了一个男人,于是可能不需要任何补偿。而陶瓷电容的零点频率很高,所以我们很可能要通过加女人的办法进行补偿(一般是一个零点极点对,也就是谈一次恋爱才能稳定)。

对于电压型的buck,L和Cout组成了双极点(男人2和男人3),加上控制部分的极点(男人1)。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三个男人。毫无疑问,为了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死去,我们要加一个或两个零极点对。显然电压型的buck不易稳定。像躁动的少年,免不了多谈几次恋爱才能成熟。

最后讲讲开关电路的零点极点都是如何推导出来的。真要俺在这一步步推还不定卡在哪儿,还是讲讲历史比较有趣。话说开关电源出现时,一般的控制理论已很成熟,可都是对一个固定的电路。开关电源这厮不光呆在一个状态,有时甚至会有三个以上的状态。这些状态对应了不同的状态方程,究竟怎么描述整体电路哪?Middlebrook当时引入了用占空比加权平均的办法,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实很好理解。比如你每往东走一步,接着就往北走一步,描述你轨迹的就是50%*东+50%*北=东北方。如果每往东走三步,接着就往北走一步,描述你轨迹的就是75%*东+25%*北=东偏北方。将不同开关状态的状态方程加权相加,加入小信号干扰,整理后就会得出不同电路的零点极点。
俺这也就是瞎子摸象,若碰上大学问家,千万别跟俺一般见识。欢迎批评,指正就不必了,没人会把俺讲的“感觉"真当什么学问的。能把枯燥的学问变成有趣的人物,不亦乐乎?

楼主:
回复 网友E: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23楼,极板

不过对镜像极点的解释可能要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过一个将男人的爱情观比作极点,女人的爱情观比作零点的博客,不知道你这个是抄袭呢,还是原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无所谓抄袭,也无所谓原创。
雾中花,水中月.........................仅此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哎呦我去,这个屌!

第一次看学术分析跟看小说一样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的话看着像听球赛解说,版主的话则更像生活感悟。都是对模拟有感情的人,性情中的牛人呀。。。

网友:
mark一下,为什么放电就是零点呢,求问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他乱说的,零极点和充放电无关。
      顾名思义-物理概念的名字,常常就包含了它最本质的特征。零点(zero)的”零“,就是为0;极点(pole)的”极“,就是无穷大。

   系统零点: 输入某个复频率信号后,系统输出为,         此时的复频率就是系统零点;
   系统极点: 输入某个复频率信号后,系统输出为无穷大;   此时的复频率就是系统极点;

  常见系统的极点在复平面负实半轴,而系统的输入信号是正余弦函数,它在虚轴上,它的变化,不会是系统输出无穷大;而是“碰到极点”后,输出已20dB/dec 往下掉。这里的”碰到极点“ 实质是没有碰到真正的极点,只是说w增加到了与-1/RC相同大小了。

用复平面向量分析,可以理解上面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说的充放电,是物理上、时域的粗糙描述。楼上有一位也提到,用极板电荷移动来解释更好。说法也不是无中生有,gray的书上关于2级运放补偿那里也提到了电容前馈的电流信号。

   你在这里说的是一些频域分析,实在没看出你的分析是否是在反驳我。

   也希望大家多多反驳,不过还是请认真的,不要文不对题。 更不要直接就是留下一句你错了就闪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顺便也把这位@过来

见楼上

网友:
我发现技术讨论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别人。

网友:
还是请楼主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放电?而不是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充电和放电前面也有人问,我没回复,因为这个说法准不准确我不知道。 这里统一回复了:

1、我说的扰动是一个正的阶跃;
2、充电 放电 看清楚“1”,分清楚电流方向、电流方向;
3、在“1”的情况下,充电是接同一极板,放电接不同极板。
4、要断网了,不晓得还有没有4 5 6 7 8

继续补充,上面的文字没动过

首先,希望同学们学过叫做电路分析的、有kcl、kvl的课程。

为什么是充电放电:如果咬文嚼字非要交换方向,可以说既充电又放电,但是大家学过电路分析的吧?里面说了要把方向统一、标准化还记得不?我是不记得了,但是不记得了请体谅体谅楼主说的充放电方向行不行?
频域的相移对应时域里的时移,lz是学信号与系统本专业出身,非本专业的晓得这个不?
集成电路里面,频域零点极点是咋产生的?信号经过电阻电容网络后产生了相移,对应到时域就是产生了时移,电路分析里面不是说了吗,时间常数,充电放电。

极点的产生不说了,拉扎维的书上有,第六章。

零点的产生,是电容的前馈信号产生的。

所以我说极点是接同一极板,零点是接不同极板。

实在是要纠结充电放电方向的,就别管充放电了,请从电荷移动慢慢理解

简单的直观的粗糙的定性的时域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
楼主说的“1”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J:

  第一个条件!!! 扰动是个正的、小的阶跃!!!!!!!!!!!!!!!!!!!!我勒个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求求你受我一拜~

网友(2014-01-07):
回复 楼主:

举例子的
   第二段文字里

应该是Cgs对SOUT放电

楼主写成了  CGD对SOUT放电  是笔误吧
而且下面零点 你写的C*GM 也不对吧  应该是GM/C
其中如果是CS放大器是 CGD
      如果是SF放大器是 CGS

网友:
我按照楼主前提假设  放电零点 能够读懂楼主的意思
并且
后面通过时间的滞后和提前来决定零点到底是右还是左  这个从时域的角度来分析频域的角度非常巧妙
如果不是在这里看到   真是想不到这个思路
只是  这个前提  放电就是零点  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仔细思考了下   更严格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只要有电容对输出端放电,这里就应该存在一个零点”
我的理解对么   能说出  放电就是零点  这个前提是怎么提出来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帖子居然还在高位,那我再说两句:
   首先,你用来佐证你说法的例子太片面,这是一个所有ANALOG书都会使用的电路架构,所以意义不是很大。你现在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旁路电容换成电感,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电感会像它的死对头电容一样提供一个零点么?显然不会。但是它会对负载电容充放电么,还是会的。

   其次,就算是MILLER电容,那这个电容除了产生零点,必然也会同时产生一个极点---信号系统基本概念,零极点个数守恒。所以你硬生生把零极点和充放电捆绑销售是很有问题的。我根本看不到他们的直接联系,哪怕是你假设有一个正的微扰,如果我给MILLER电容串一个电阻,我就改变了MILLER电容上电流的方向。

   最后,强调一下SANSEN的结论:如果前馈通路的信号与主通路的信号同号叠加,则会产生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vice versa, 必须避免电路出现次通路与主通路异号叠加,这个是stability killer.

   最最后,请大家在使用频域法的时候,一定要清晰的提醒自己:我是在用开环零极点分析闭环电路的稳定性!运用这些直观的方法,不用XF,看到的都是开环POLE ZERO。提取XF是IC Designer必须要经历的痛苦过程,因为这是很多量化信息的来源。只有开环零极点,如果想得到闭环信息,则必须严格跟随波特的频域分析法;如果想知道闭环零极点的位置,则必须使用根轨迹法。另外还有纯闭环奈奎斯特图,是运用XF在s-plane和complex-plane做一一映射。

   为楼主的分享精神点赞

网友:
看看现在Ti,iwatt的数字电源控制,没有你能看得懂的电阻和电容了。
亲,PID算法,啥超前滞后补偿,真的懂不?

楼主:
哪个年代的帖子了哟,怎么还没死。 分析零极点个毛线,补偿个毛线,直接动手调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编故事的。 放电零点就是前馈信号作用于向前通路信号的对号入座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你这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直接动手调,有成了某人口中的“spice monkey”

网友:
这也是讲故事,就图个乐

网友(2014-02-10):
学习了.各种牛人...

网友:
这个写得好直观啊!蛮容易判断

网友(2014-11-25):
牛啊一下子就解释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还是这位说的合理

网友:
感觉说的挺有道理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分析,很直观形象易懂

网友(2016-01-26):
回复 网友L:

   28楼的贴子原文是张翌写的   http://club.cntronics.com/space.php?uid=17503&do=blog&id=395

网友(2017-08-17):
楼主的解释好生动啊

网友:
这个解释很有趣,形象直观

网友(2018-07-06):
回复 网友B:

   “最后,强调一下SANSEN的结论:如果前馈通路的信号与主通路的信号同号叠加,则会产生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vice versa, 必须避免电路出现次通路与主通路异号叠加,这个是stability killer.”   其实我感觉楼主的意思就是用直观解释这个结论,共源级的Cgd因为前馈了一个异向信号,因此产生右半平面零点,即stability killer,源跟随同理。因此您二位的见解并没有冲突。一点拙见。

网友(2018-10-29):
活捉几枚大牛。每次看到你们的话语,就有灵光一现的惊喜,加深了自己对电路的理解,这些基础知识很重要,但要真的弄懂,遇到什么拓扑结构都能一眼看出,还是要下功夫用心琢磨的。

网友(2019-08-06):
看完了,不同角度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网友(2020-03-24):
看的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