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人APB设备怎么挂接在AHB上

楼主(2013-10-22):
本来是APB上的设备,现在要挂接在AHB上,相应的信号已经参考AHB与APB的时序修改了,但仍存在一些信号不知道如何修改,若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高人,请赐教!

网友:
应该可以将模块以前的apb接口,修改成ahb接口

网友:
好多AHB2APB的代码。。。。

网友:
APB大多用在 register interface用.
AHB大多是用在memory的搬移.
所以你如果是要將APB轉成AHB的話..那你可能要先思考一下你的效能?

网友(2013-12-05):
可以参照AHB协议端口定义,把用不到的端口都拉成固定值

网友:
先画好时序图,然后改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