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mips archictecture设计

楼主(2013-10-23):
刚开始做mips结构的processor,然后构架上面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图中位置加一个shift left 2bits这个结构呢?偏移绝对地址的时候需要×4是为什么呢?有人接触过相同的设计么?可以解释一下么?谢谢!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instruction length is 32bit, so the least 2 bits should always be zero, the offset in jump instruction omit the least significant two zero, so we should left shift 2 bits

like:   addr of inst0 in binary is 0000:         jump #10  in fact will jump to 1000 --> inst3
          addr of inst1 in binary is 0100:         inst2
          addr of inst2 in binary is 1000:         inst3

楼主: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answer!  I've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