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cortex-M0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各位大神们,请问我们现在用cortex-M0为内核搭建的一款芯片,烧到FPGA里后。在运行jlink的commander时,提示说找不到内核,同样的方法我们把ARM7烧到FPGA里,commander是可以识别出板子上的内核是ARAM7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疑是软件的问题,后来把jlink升级到V8,安装说明书上来说jlink V8是支持cortex-M0的,测试了下还是不可以。请问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是说对于M0来说,必须要用正版的jlink硬件?

楼主:
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重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核是从ARM公司买的,芯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网友:
出错可能分几种情况:
1.时钟复位,没有接对。
2.时钟复位正确的情况下,Cortex M0是DAP接口,然后用JTAG调试。如果这部分电路是你们自己集成的话,你要自己看文档,这里很容易出错。
3.jlink V8的就可以调试,某宝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能留个qq吗,方便交流,我的qq541945920

楼主:
回复 5# solarwafer 版主方便的话加我下qq好吗?541945920

网友(2018-10-01):
同样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