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的offgrid

楼主(2013-10-23):
最近在学习soc encounter,不知为何版图DRC检查的时候有offgrid的错误,在soc encounter中检查也有,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呢?
求助中,在线等!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要不要確定一下你的
header file 的 lef grid 跟你 standard cell 的 lef grid不一致
可能是當初畫layout的 grid就不對轉成standard cell的lef後就跟header file的lef對不起來
或者是反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当初用别的同事用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在test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你在encounter就已經發現問題了   所以應該是我上面說的 standard cell的 grid跟header grid已經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