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ceiver中DAC 与LPF输出接口

楼主(2013-10-23):
有大神做过DAC与LPF接口电路么?最近参考论文,做了一个共模反馈的接口电路,示意图

,输出共模电平0.6V,差分峰峰值0.5V。不加接口电路仿真的动态性能比较好,但加上接口仿真性能下降很大。牛人能否指导一下,该电路对运放有多大要求?

网友:
不加接口电路,是怎么防的?

楼主:
DA输出电流经过负载电阻(单端25欧姆电阻),电容有滤波作用就没有加,这样仿真应该没问题吧?要加接口电路的等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