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导通电阻测试

楼主(2013-10-23):
芯片有一个MOS管,大约是45mohm的样子,在CP测试的时候可以准确的测出这个级别电阻的阻值么?听测试厂的人说不行,说有什么接触电阻之类的东西会影响测试结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P测试是针对电路级的测试,而单个器件的测试时属于器件级的测试,一般都是在WAT测试的时候做。WAT有专门的测试模块,叫PCM。里面会有各种器件的测试。
如果你的这个器件的尺寸在PCM中有的话,45mohm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值了,一般WAT测试,串联上去的电阻也就几个欧姆而已。所以不影响你这个器件的Ron测试。
除非当你的器件电阻小于100ohm的时候,这时候估计就要通过特别设计的PCM来做了。一般是用kelvin四端法来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mohm是毫欧好不?兆欧还叫导通?

网友:
m还是M,m的话,就用4端法
机台的测试环境会有ohm量级的电阻,并且电路内部的走线也会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难道是我理解错误。
但是兆欧当然也是导通了。
你想,  如果判断VT开启的条件是ID=1E-8A,   vd=0.1V,  Ron= 0.1/1E-8=1e+7=10兆欧。合理啊。

而你说的45毫欧,据我所知,从未听说有如此之小的电阻。就连各个器件的连接线的电阻,接触电阻等都比这个大得多。
假设vd=0.1V,  Ron=45E-3 ohm,  Id=0.1/45E-3 = 2 A,  从未听闻这种IC器件。

很多做的很好的高压器件,都是尽量减小Ron了,但是也是有几欧姆的。

请教一下,谁见过这种MOS管,竟然有这么小的R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居然这样还能长篇大论,那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瞎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第一,谁告诉你VDS一定要等于0.1的?
第二,45mega还扯个锤子的接触电阻?你当fab里的人是傻子?
第三,2A的功率管见没见过是你的事情,和我有一毛钱关系?
第四,你懂不懂什么叫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这样回答不是挺好
    你可以指出我哪里说错了,有什么管子是这样的。
    你呵呵个什么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世道,连呵呵都不行了。

网友:
不错,又杠上了,我也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老这叫恶意围观。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图的时候contact和Via足够多,bonding线也够多,仅测MOS管导通直流电阻应该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需要在测试机台上面做特殊处理。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用开尔文四线测试法。。。。。因为导通电阻太小了,你无法忽略很多寄生的东西。

网友:
CP可以测量的,用差值法较准确。。。(V1-V2)/(I1-I2),因为电阻是纯线性器件,工作于深线性区的MOS相当于电阻。

网友(2014-05-30):
淡定淡定,学习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芯片上的一个小管子,他说的是市场上卖的mosfet。一个科研派,一个市场派,结果牛头不对马嘴,他的方法是对的,在mos的ft测试给vd=0.1(id=忘了)这样的条件。
你是学校的吧

网友(2014-09-06):
发帖子的人不会来看,你俩倒是挺关心帖子的回复的,啊哈,热心!中国靠你们了!
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句来分析楼主是个新手。

网友(2015-05-14):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见没有见过Power Mosfet?45mohm已经不算是太小的阻值了。可以看看一些MOSFET的datasheet参考一下。
你说的应该是IC的器件,但是现在也有做到mohm级别的。